教教怎样查复位电路

楼主(2010-12-15):
请前辈们赐教笔记本怎样检测电路有无复位。主要的测试点在哪  用万用表怎样才能测出来
   高电平又怎样用万用表测试。
来者请停留数秒留下你的箴言  小生将不胜感激!

网友:
每个板复位电路不一样,  追线路  大多  南桥给IO  IO转换给其他设备 比如网卡 声卡 BIOS
1394  这些芯片 有问题 的话   都会拉低复位,   那时后就 需要断线  或者 翘脚来断定

网友:
简单的先上假负载量一下

网友:
复位信号主要由南桥发出但是通往的地方太多  你就要记住好找的几个地方如硬盘光驱复位在哪里再慢慢往其他地方追去  具体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耐心

网友:
先上假负载量一下。

网友:
先简单上假负载看看CPU有没有复位在测其他比如光驱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高电平就是有电压  低电平就是没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具体测试点是哪里,比如串口的硬盘我该测哪个地方  用万用表册出来是什么样的   是电压还是阻值。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恩差不多吧

网友:
SATA接口是没有复位的

网友:
你还是去新手学习区学习学习吧  或远程学习  看你应该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