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V8X-MX主板CPU供电

楼主(2010-12-15):
今天修一个华硕主板,偶尔不开机。

查看发现CPU供电其中一个电感烧的发焦。另一个正常。

量MOS阻值基本都一样。

通电试机,烧焦的那边的上管G极电压-300多毫伏。

没烧焦的那组,上管只有-20多毫伏,明显不同。

我猜测就烧焦电感的那边在工作,以至于负载重,发热严重。

求高手指教,是MOS问题,还是管理IC问题。

网友:
几相PWM不平衡,导致不断重启,建议换供电IC,MOS,及你所说电感,但电感不容易换,看看能不能不换,一般来说,它不会有问题

网友:
先测量场管坏的换掉,再测下G极电压,有示波器就最好了,可以看下波形。如果经常烧其中一组供电的话,可能是这种供电的外围元件有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电源管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