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三星显示器943NW型号的显示器最常损坏的元件吗?

楼主(2010-12-15):
我以前就在三星、LG、优派这三个厂家液晶显示器的售后维修站工作过,所以对于这种型号的显示器特别熟悉,毕竟修的多嘛。它常见的故障时开机后亮一下就黑屏了, 若亮的时间不超过1秒 ,很可能是高压线圈断路,更换新的的高压条后就OK了,若亮的时间大约是2~3秒后才黑屏,高压部分电容1000uf/16V的那两个电容鼓包了。需要注意的是灯管坏了也会亮下黑屏,不过这种型号的显示器灯管一般不会坏。但也有坏的可能性。    机器修多了,看一眼故障现象,就能猜出来故障点在哪。

网友:
这个型号大多故障为电容问题,高压线圈也占一小部分

网友:
我碰到过2台都是电容鼓包···

网友:
电容,所有液显通病

网友:
三星液显最易损的是电容的高压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