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T 3..3V 5V供电维修小结

楼主(2010-12-15):
这款机器比较新,没找到电路图,是进水机,清理完进水区域通电测试,发现3.3v短路,经测量发现是芯片短路,这个机器用的很多芯片都是乱编码的芯片,无奈只好跑电路,根据跑电路出来,和TPS51125的外围电路一致,替换新芯片后,发现接硬盘后直接掉电,接U盘也掉电,应该是5V不稳定,更换5V的上下管后,正常工作。

其实厂家没必要打磨掉芯片的型号,现在生产供电芯片没几家,芯片厂商不可能为了几个小机种型号单独生产新的芯片,最后还是能找到替换芯片,何必啊!!!

网友:
学到了  很有经验啊  思绪也很清楚

网友:
很有经验。  思绪也很清楚。

网友:
你是通过什么方法(即测什么)确定就是和TPS51125一样的

网友:
同四楼一样的问题,很想知道,

网友:
新手同样期待学习啊!

网友:
厂家太扣了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跑外围电路,然后和相应芯片做比较,最笨的法子也是最有效的

网友:
跑外围电路,画出详细外围电路图纸,比较替代芯片的典型电路,比较笨也是最有效的法子。

网友:
鄙视那些磨芯片型号的

网友:
进水了,问题比较多的机器

网友:
佩服楼主可以画出详细外围电路图纸,比较替代芯片的典型电路

网友:
鉴别方法是否可以这样:首先找到3.3V\5V的上下管,确定栅极,沿着栅极找到芯片的通路,再确定芯片的接地引脚和隔离供电的引脚,最后同管脚和型体同样的待机供电芯片对比,最终决定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
都是高手,我手上的这个F83T也是进水的,就还没有搞定啊。

网友:
哎现在厂家是想把我们弄死里搞了,太绝了要是信号方面的问题那不没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