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在E盘,是否应将活动分区改为E盘。

楼主(2010-12-15):
我的系统装在E盘,用diskman软件发现C盘是活动分区,是否应将活动分区改为E盘。另外在磁盘管理中发现C盘写有系统,E盘写有启动。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这样的,没错。

网友:
两个都要是活动分区,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只能有一个是活动分区。

网友:
好像活动分区是可以有多个的吧,系统装在硬盘的那个分区是没关系的,但是如果不在C盘,C盘是会有启动文件的。

网友:
肯定要把e盘改成活动分区,一块硬盘只能有一个活动分区,主分区可以分几个,活动分区只能有一个,系统装在e盘,启动文件当然在E盘,

网友:
楼上的,你们没有一个说对的,你们的表现真叫我伤心!!!!!!!不懂可以不说,但不能乱说。

请听专业人士的回答:1、尽管系统装在E盘,但启动文件它是固定安装在C盘的,也就是系统默认启动时都是找C盘启动的。2、系统装在E盘,应该是光盘安装的,在C盘会有对应的启动文件指定系统文件的存放位置,启动时C盘设为活动就可以了,E盘不必设为活动,因为活动分区应该只是一个,如果改E盘为活动的系统会无法启动。

经过验证:1、启动文件的确在C盘,是隐藏的系统文件。2、一个硬盘的确无法设置两个活动分区。3、将活动分区改为E盘,系统无法启动。

网友:
我做了试验,把C盘boot等全部系统隐藏文件移到E盘,再把E盘设置为活动分区,系统是可以启动的。但速度没有加快。但前提是必须把C盘boot等全部系统隐藏文件移到E盘,否则无法启动。
.

网友:
不用改活动分区的
装个多系统引导软件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