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000开机有密码

楼主(2010-12-15):
HPDV2000开机就有密码,进BIOS也要密码,不知道怎么破解,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放电试试

网友:
给电池拆下来,放个电。或者刷个BIOS。。

网友:
放电不行,只能重新刷BIOS!

网友:
发电才引起的BIOS密码吧  不能放电 只能刷BIOS了

网友:
是945pm芯片组的,不知道密码是写在BIOS里还有专用的码片?

网友:
重新刷BIOS.只能如此。

网友:
刷BIOS密码存在BIOS里面

网友:
刷BIOSS在先保存读出来的。。我试过刷了就没显了。。。也没保存读出来的。。。。在官网下了N个都没刷好。。。。晕死我了。

网友:
刷BIOS吧  放电肯定是不可以的

网友:
密码不知道时候存在bios

网友:
拆下硬盘旁边的地壳刷BIOS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BIOS刷好了吗,不行就换
I/O

网友:
还是先放电试试吧

网友:
HP一般刷BIOS都能清空的。。  建议LZ试试。

网友:
放电是没用的!你能刷BIOS和换一个

网友:
谢谢兄弟指点,好了,是换BIOS好的,因为没有这种转接座,没法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