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开机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0-12-15):
接到一个旭日420A,待机正常003,按开机键后电流跳变到45-75就不走了,应该是内存不过,排除了简单故障以后拆开检测各个电压正常,

偶然用手摸到内存背面的时候电流有跳变,但是是重启后又跑到75不走,测试发现内存背面有个TPS51124用手一摸就会重启,

就是图上的两个地方VFB1和VFB2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c5MTc1fDkxNTAzYTUxNDMyMDU1YWYzMThjMTZmYjQzMDgwZTg1fDE3Nzc5NzQ4MDQ%3D&request=yes&_f=.JPG

正常的时候一组电压是1.08,给总线供电的,偶尔不正常电流到25这个电压就变成了0.28V

请问各位师傅是不是这个芯片性能不良了

网友:
加焊试一试

网友:
晕、我刚刚修了台420A的。。不过是花屏的,,。都还给客了,要不就你给压下那IC的工作的电压了

网友:
有没有同行修到这类问题的啊,说说啊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先加焊下试下,不行的话再重新取下来,重新焊下去试下,看下是不是下面针脚氧化啦

网友:
还是显卡虚焊造成的,不过我自己没有BGA拿去别人给加焊了之后好了不到两天有返回来了,是没焊好又送去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