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的网络老断

楼主(2010-12-15):
就这个星期,部门的网络一直不正常,上的一会儿,过一会就快了。什么问题呀?

网友:
会不会是在中毒了啊!!! 我这边也出现过  一台机中毒 拖的 全部机子不能上网 !!或是路由那些有问题了呢 要你自己排除下

网友:
这个很难说,如果内网没做限速之类的话,也有可能是别人几个P2P类的电影或迅雷下点东西网速就慢了。

网友:
不正常是啥提示?用PING 检测下。

网友:
上网速度快慢呀,先看看有没有下载,再看看中毒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PING检测是正常的,准备先换个路由试下。

网友:
nslookup. 看DNS是否正常?

不正常是啥提示?给个截图。

网友:
公司没网络技术员吗???
查看主路由器看谁下载东西的,
也可能ARP攻击,

网友(2011-03-03):
这个还是用sniffer或者是科来监控下网络,中病毒或者是 网络设备原因都可能导致的

网友: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可能是arp,环路分暴等,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不知解决了没有哦

网友:
有人下东西占用资源,或蠕虫病毒,ARP病毒,还有交换机等硬件故障或网络拓扑不合理也能造成这种现象。

卡的时候,用一台机器用加参数 -t 的ping 命令一直ping网关,在中心交换机上一条一条的拔线,当拔掉某条时ping 值降到正常了问题就找到了。

网友:
1. 去交换机处,确定用来上网的网线;
2. 看其余网线对应的灯,把闪的快的灯对应的网线拔掉;
3. 告诉那个不能上网的家伙,占用带宽下载会便秘的。

网友(2011-05-11):
不懂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