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WG15L 有暗屏,灯管不亮 求助中

楼主(2010-12-15):
LXH-WG15L 有暗屏,灯管不亮 求助中
有暗屏。
量高压条 有9V电压
量高压输出 量不出电压。
请大家帮帮助分析一下。
暗屏

网友:
高压输出你也敢测,一千多伏,没电你算便宜。
直接换一个高压板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改个上去 就可以了

网友:
才9V是不是电源部分有问题哦 大多都是12V以上吧

网友:
很少见9V电压的的高压条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直接接一个高压板呀

网友:
多数都是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很简单电源没问题就是高压问题 高压没问题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1000%的高压问题

网友:
你那款机应该是外置12v电源吧,输出只有9v,看下电源是否正常,可以把高压板断开,电压恢复正常, 可能高压板坏,代换试下

网友:
换高压板 后 问题解决 谢谢大 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