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搞过三星24的,进来帮帮忙啊

楼主(2010-12-15):
型号:T240N

主板型号:BN41-01109A

按键板型号忘记了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LOGO后,显示数字、模拟切换,有时能进画面,有时进不去。即便能进去,一会儿也会出现上述过程。

分析结果:根据以前维修经验及论坛里各位高手的经验,应该可以判定为开关按键漏电所致,由于些主板在市面上基本上找不到(如果是主板挂了的话),按键板到是有卖的,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正能用。所以也不敢轻易下手。

如果哪位朋友搞过这个型号及这种故障的,望能帮忙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
如果是开关按键漏电所致,就先拨下它,试一下了。

网友:
如果把按键板拔了,开机几分钟之后进入无信号状态

网友:
那接上VGA线呢

网友:
先换下按键,不行,看有没有24LC16换下试试,再不行可能是MCU的问题了

网友(2014-11-17):
这应该是比较典型的程序引起的故障

网友:
刷程序把,,三星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