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MAX1631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0-12-15):
IBM系统供电所采用的1631供电芯片,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是不是7 time/on5 23脚SHDN  28脚run 0n3同时满足

网友:
22PIN主供电,23PIN主开关,21PIN输出线性5V,7PIN,28PIN是3v,5v的开关,按照先后顺序来,就可以产生供电,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导致不能输出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各个工作条件都满足,还不出电压,那你要看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了,还是不行,那就只有一招了,换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