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Haier笔记本做BGA后无法关机

楼主(2010-12-15):
前段时间我修了两台Haier笔记本(什么型号忘了),这两款机器都是同一个故障,我看电流就判断是显卡虚焊了,于是我就做BGA,嘿被我做好了,但是后来重装系统之后,就把电脑开着,等到1个小时以后我去看看待机了,但是我关机就关不了啦,关机的时候就卡在关机画面,内存,系统,cpu,显卡 都排除了  就是找不到原因,哎........看看那位师傅指导指导?

网友:
看你的描述,我怀疑你的显卡有问题了,要不换个试试吧。

网友:
加焊以下南桥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请详细的说明

网友:
拨掉电源再开能开得起来吗?

网友:
换一个最新的系统   然后在BIOS里把电源模式给改一下    如果接电源就自动开机的话  有可能是你的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换个系统   刷下BIOS

网友:
系统我也换了,我刷一下BIOS看看行不行哦

网友:
EC   测下  待机  信号

网友:
做显卡的时侯把BQ做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