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5花屏3修机

楼主(2010-12-15):
三星R55 第三次维修 来时花屏 7600显卡 (显卡做成深黄色了)加焊好了 放了3个多小时等客人取机 取机时傻了 机器不亮了 三灯同时亮 电流1.03A 难道得换显卡了吗?别的地方没动过

网友:
忘了个事 就是GF-GO7600-N-N-B1与GF-GO7600-N-A2通用吗?

网友:
这个不通用

网友:
重新值球试试  不行在换显卡

网友:
这次做完显卡后 把散的热给处理好了

网友:
换吧!都修好几台了。

网友:
那两种显卡一个大 一个小 怎么通用

网友:
换显卡,终极解决方法

网友:
从先植球 处理理下散热   不行就换

网友:
三星的板 注意哦   容易变形  不太好做的

网友:
没错!!就是显卡的事,不过这个显卡爱坏,小心点!!!

网友:
GF-GO7600-N-N-B1与GF-GO7600-N-A2大小 点位都相同的

网友:
一开始加焊好了 散热我加的铜片 在系统里显卡温度才40度左右 怎么会出问题呢?我上次修个联想410M也是7300的显卡 在系统里显卡问题很正常才40度吧  但是依然老是返修怎么回事?

网友:
大哥换新的吧

网友:
直接换显卡,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