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ston2G U盘量产成功后的一个郁闷问题

楼主(2010-12-15):
原因:手头有一个KINSTON 2G的U盘,前段时间经常出现COPY文件时快时慢的情况,自己用的U盘,有什么问题能感觉出来,决定找出原因来.
检测过程:首先下了个MyDiskTest检测U盘,居然识别不了我的U盘,假的?,这个问题很快排除,自己就卖这个的,心里有数,又下个最新版本的,欧了,识别出来了,主控芯片是PS2233,群联方案的,并且发现U盘有坏块,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接着找量产工具,我的天,这才是最头疼的,闲了就去网上找,找了足有几十个版本的,不是识别不了,就是量产不成功,中间还有两次把U盘搞成0字节了,差点放弃!!最后还把U盘打开看到底是不是PS2233的,确定是啊,不错啊!接着找,折腾我二天,找到个"群联PS2233主控U盘量产工具V1.11",这个可以了,具体量产过程就不多说了,各位都是高手,成功后检测下,坏块没了,速度也快了不少,心慰啊,没白折腾!
郁闷问题的产生:量产成功后用MyDiskTest检测U盘,坏块是没了但检测的主控芯片却成了PS2232,识别问题???U盘都打开看了啊,是2233啊,这次找到这个量产工具,如果没呢,我找量产工具是找PS2233还是PS2232???郁闷中!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看看

网友:
重新量产哦,没关系的。

网友:
量产工具,都是几个型号通用的,所以你量产成功后,检测工具说不定给你哪个型号,其实无所畏的。只要能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
正常现象,我以前用也不同的型号量产成功过,你自己的U盘,以后把这个量产工具保存好了,下次也就知道用那个啦~

网友:
只要量产成功过,以后就这软件了,再不管它怎么变.

网友:
这个经验学习了,以后可能也会遇到。

网友(2011-01-15):
楼主能否把量产工具上传一下啊,我手上也有一个2G Kingston U盘啊,是东芝闪存芯片的,也是不稳定,传东西很慢,还会传没多久就出现错误传不下去了.

网友:
我的量产后写入就慢了好多,以前有个U盘量产是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