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0M跑28求助。

楼主(2010-12-15):
此机送来时不通电,被适配器烧了。PQ12(电源头接口旁边)管子烧坏。还有光驱接口旁的一个无极性贴片电容击穿。更换后电流跑到0.42,代码跑28(估计是不过内存),面板灯大写灯常亮有时还会3个灯都亮,五六秒后掉电。光驱接口旁的220大电感无电压,其他电压都正常。顺便问问此机跑28,有没有什么通病,小弟不专业发的不好请原谅。谢谢各位!

网友:
换内存试下,再内存槽检查下,不要去动桥,

网友:
有没有人帮忙啊,我也遇到一台搞不出来啊。

网友:
都跑马了,查内存,内存槽,北桥

网友:
不要轻易动桥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 带码28 中间指示灯闪烁 南桥 北桥都换过 BIOS也刷了 内存糟上面供电 VREF 数据地址线都测了 也没有找到问题点北桥的管内存的基准 补偿也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