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 神六865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12-15):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上面写着 神六 .865的板,不上内存跑E0上内存跑RF.内存电压1.35V正常.其他电压也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大家指点 指点.谢谢!

网友:
插上打值卡,打一下打值卡上的AD线的电压是不是都是1.35v

网友:
呵呵  同意楼上的    有必要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这种杂牌板内存槽也会引起点不亮的,用刀刮下槽吧,再不行打下内存的AD值,是桥的问题扔了吧

网友:
杂牌板子一般这样的问题很头疼,又找不到BIOS,打AD线有时候也打不出来什么东西,测排阻好像也没问题,就这么多东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5827-1-2.html 你看下这帖对你有没帮助

网友:
  排组组直为0.45几,不正常.桥坏了.桥的组直为0.02.

网友:
RF是啥 子?

网友:
仔细看看内存槽背面有没有断线,杂牌板做工很差,我手头就有一块慧星N61,也是内存不过,原来是内存槽背面有一根粗铜线被腐蚀断了,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