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的cpu温度

楼主(2010-12-15):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对了,总研究最高温度,U的最低工作温度是多少呀

网友:
第一次发图,没显示出来,手打一下,昨天晚上,电脑响声有些大,看一下cpu的温度,1度,呵呵,有些震撼

网友:
是啊,怎么会只有1度啊。请问你用的那个软件测u温度

网友:
去bios看看温度呢

网友:
CPU温度才1度,不回吧,你用的软件有问题吧CPU开机温度最低也20-50度把

网友(点评):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正常80度以下

网友(点评):
正常的应该40到50之间喽

网友:
这度数还真夸张
应该是软件没抓到吧

网友:
怎么也不会低于环境温度,除非你用了什么超级制冷器,再不就是你在北方,主机放在室外,这个季节在黑龙江地区气温最低零下三十几度。

网友:
不可能是1度吧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  呵呵

王大修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洗刷刷,喜刷刷。你就吹吧!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根据我多年的维护经验:Intel CPU刚开机的温度一般在50-60度之间。AMD CPU刚开机的温度在60度以上。你说的1度是不可能存在的,可能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位老大,你说的夸张了吧?我所遇到的刚开机大多数都是在30--40度左右

网友(点评):
确实有点夸张...AMD开机就60那满载得多少?

网友:
不可能。要是你再搞一 不是结冰了?

网友:
不是吧/ 我的CPU 是E6700 开机就15度。

网友:
绝对 是 软件 出错了

网友:
u的工作温度越低 是不是就好呀?

网友:
cpu温度1度运行,你的电脑是超级极品货,全世界排“第一”。

网友:
呵呵 对了 这几天东北冷 ,我开了门放风,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
鲁大妈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