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是烧开机芯片

楼主(2010-12-15):
笔记本主板开机芯片是PC87541     主板一通电就烧  烧掉后就系统电路 3V短路  拆掉开机芯片3V就不短路了  在没上开机芯片的情况下系统3V 5V都正常的    重新换上开机芯片还是烧         在此求助高手

网友:
引脚打下阻值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引脚有短路的或者阻值低。

网友:
估计是19v窜到io了,我前两天修的一个就是这样,烧了我三个io,不换io测,找到19v的供电查

网友:
是呀打一下各引脚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  呵呵

949105616 -5 你刷错地方了
维修界老鸟 -5 我是来扣分的,呵呵

网友:
这种故障大部份是后级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同意,楼主应该重点检查板面。

网友:
触发后的电路有问题把

网友:
我同意上面的,后即有短路的

网友:
把开机芯片拆了,再查短路的,如公共点 18V   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宏基ZR1A的板子被一个修电视机的用自己的烙铁焊过开关之后也是这个样子,烧了三、四个不敢换了。怀疑是被静电打死了什么

网友:
问题找出   是一修哥做了手脚  吧IO旁的一空位不上了一电感   从而对地短路了   搞死我了

网友:
有人就是这么绝情的,哎,维修哪,  好难说的,

网友:
哎~~经常碰到这种事情啊,哥们我们可得凭良心做事啊。

网友:
擦  真狠啊 故意弄个让楼主烧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