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A VER:2.0A 老烧上管

楼主(2010-12-15):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如题),一点开关,检测卡闪一下就没了,再点开不了机,把12V小插头拔掉,开机不短路了。经典的12VCPU供电短路,用万用表一测,一个K3918上管烧掉,把它换掉。再开机还是短路,一测还是烧这个管。然后我把这一组管都换掉,连ADP3110K从电源芯片和ADP3181主电源芯片我都换了,再开机,还是烧那个管。我晕了。。。不敢再乱来了,我大概测了那组管附近的小零件,没发现坏的。。请高手指点下,应该怎么查啊!!!

网友:
换CPU供电IC     不行就把  反馈线路中的 耦合电容换掉

网友:
小电源芯片

网友:
可以断开这组供电的,一般也能用

网友:
全部换包括上下管、主芯片、驱动芯片,有几相换几相,还不行的话劝你还是放弃吧,很头疼

网友:
我试过不要那相供电,可是不要之后,没有CPU电压。。哎,,郁闷啦。。。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和电容都给换了 看看行不行

网友:
小习中 ,看看是怎么回事 !

网友:
把下管全部换掉,测量下周围*R*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