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19寸液晶显示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0-12-15):
我是菜鸟,搞了几天液晶想研究研究,一台是联想lenovo 19寸液晶显示器花屏,发暗,并且发现从中间开始慢慢的往2变黑!2太三星的点不亮的!想问问修液晶改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花屏的先把屏线清洁一下,不行再换驱动板,点不亮的显示器一般都是电源部份有问题的

网友:
本站有教程!建议楼主去看一下,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