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芯片的针脚定义需要刻意记住么

楼主(2010-12-15):
我现在正在自学主板维修么,教材看了N遍了,发现里面有好多芯片针脚定义,但就是记不住,,太多了,问下各位高手,这些定义需要刻意记住么?可是针脚太多了,而且芯片的型号都那么多,根本全记不住,你们是怎么做的呢,碰到以后看图纸来修,还是一看芯片就知道针脚的定义?困惑啊!

网友:
基本元件我基本都掌握了,元件测试,代换都能掌握,但后面有好多接口和针脚定义,像CPU针脚定义,内存,PCI,AGP,IDE等等,还有好多芯片针脚的定义,哎,弄得我好烦,看着都头大,后面的什么开机电路,触发电路,时钟,复位,BIOS等电路还是能看懂的,就是这些个定义,搞的我有点乱,哎。。。。。。。。。

网友(2015-11-11):
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