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6S-S3有时不能跑码,CPU供电低

楼主(2010-12-15):
晚上正常关机,早上就不能跑码了。测CPU供电只有0.92V。
正常开机是1.35V.
不跑码后没关机.开了一会.再拔了电源又能跑码了.只要能开机后面就都正常了。在开机第一画面时显示CPU参数设置有问题。要示按F1继续。或进CMOS设置。
有10来次了。
我想应该是CPU供电参数有问题,可不可以在CPU参数里把CPU供电手动设置为1。35V

网友:
主板电池换下看看!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吧

网友:
要预热才开机八成是桥虚焊,加焊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 ,知道的高手,顶下,学习学习~~~~

网友:
CPU电压低,查下VID组合,对比电源管理芯片的PDF 查下

网友:
新手。手上没有那么多资料。先换下电池试试看。

想想也不会吧。没有电池CPU供电参数也 不会出错啊。真头疼。

网友:
注意一下CPU座,VID线有没有空焊,还可以补焊一下电压IC

网友:
完了,可能遇到了论坛上的CPU坏了。用吹风机加热一下CPU。放入座内。就可以开机跑码了。不会真是CPU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