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楼主(2010-12-15):
hp dv6000开机白屏是怎么回事屏线和显卡是好的急!!!!!!!!!!!!
显卡

网友:
你测下屏供电是正常下先

网友:
你怎么断定显卡是好的

网友:
是什么的CPU的,AMD,还是英特尔的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我也想问下楼主! 怎么那么肯定显卡是好的啊?

网友:
楼主怎么断定显卡是好的,接了外显正常吗,还有有量到屏上的3.3V电吗

网友:
是的``介绍的太简单了``别人没办法帮你出主意``

网友:
显卡外接亮而且屏线换了一个也一样

网友:
外接看看有没图像。修之前最好是换个屏看看。

网友:
主要还是看下屏供电,3.3V出来没才好肯定哪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视!!!

网友:
先看一看屏供电有吗?

网友:
你杂判断的显卡没问题,换的屏?
外接显示跟内接没有必然关系 这是两路不同的电路

网友:
查查那些开启信号是不是都发出来啦

网友:
要把故障点说清楚一点。。

网友:
谁说外接显示器正常,就 一定不 是显卡

网友:
很多机子都是外接好 的 。接屏不 是白屏就无显。大多都有 可能导致的

网友:
也有外 界显示正常内接不显示是显卡的问题i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因为你说是白屏,检查一下屏线,要不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板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