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2400开机代码跑12,拨了键盘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0-12-15):
ACER TM2400开机代码跑12,拨了键盘可以正常开机,初步判断应该是键盘坏了
拨下键盘自检过后再插键盘也可以正常启动进入系统而且键盘可以正常使用,怪了有哪位朋友修过这样的情况吗,是键盘坏了吗
ACER

网友:
ACER TM2400开机代码跑12,拨了键盘可以正常开机,初步判断应该是键盘坏了
拨下键盘自检过后再插键盘也可以正常启动进入系统而且键盘可以正常使用,怪了有哪位朋友修过这样的情况吗,是键盘坏了吗

网友:
是的 就是键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