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红

楼主(2010-12-15):
DELL1400开机一切正常,,但就是红屏感觉少绿色一样,,有蓝色,红色,,,,怎么回事

网友:
你有 没外接试过 正常不呢!!!

网友:
外接试一下,不行拆板查LVDS信号

网友:
外接试一下,慢慢一步步排除!

网友:
外接不显示,,,我看好像是缺绿色的感觉

网友:
出现在这种故障有两种!一就是显卡内部坏!二就是屏线接口还没电压没出来!

网友:
屏是好的,,,我用另一台DELL屏放上去还是一样,,正明排线和屏是好的,

网友:
本机是集成显卡,会不会是北桥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屏看看啊。这个要不就是屏有问题要不就是屏显有问题。

网友:
屏线,灯管,屏,显卡空焊等问题

网友:
多数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查图纸,量下屏线接口的三基色阻值是否都是一样的。

网友:
排除了屏线就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些这款机器

网友:
北桥问题了

网友:
那北桥加焊下啊

网友:
重做 8400显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