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 U盘版的用法和看法 请指点

楼主(2010-12-15):
我想检测一个上网本的内存、、是板载DDR2   512M的、、、

——————————————————我是分割线——————————————————

机器已经搞好了、、跟内存没关系、、、、、我现在就是想知道右上角的那些测试项是在测试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是集成的显卡的  会占用内存的!!!!

网友(点评):
第二幅图上的79-627K是什么意思呢? 每次都当机是内存坏了吗? 可以把我所有的问题都详细说下吗、、谢谢

网友:
每次到SeeSau就当机、、是内存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DOS下有这个memtest工具测一下你的内存。看你上面的现象应该是内存的问题。还有你那机器可以进PE吗?

网友(点评):
可以 很正常! 在dos下Ghost系统很慢、、在pe下Ghost速度很正常

网友(点评):
Ghost进系统不能引导、、提示找不到系统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5141-1-1.html 此贴的说明书写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点评):
我英文很差 给个汉化的 谢谢!!!

网友(点评):
丫丫丫个呸的 眼神还不好使了 看到汉化的了 、、不用传了、、自己下了、、 谢谢、、

网友:
每次都当在SeeSaw  这个测试项    这个是测试什么的

网友:
少了部分内存是分给集成显卡用的,独显不会这样。

网友:
RST用独显扫,如果用集显扫不准确,有部分去显存了,而且你设的显存太大,去了128M,设成8M扫吧

网友:
DOS 的老问题,楼主看来没有640k印象了,当年1MB以內的內存是给系统分配使用。。。
看图就是说你的板要占用 0~78k ,79k开始才能让RST使用
上网本bios 要用128MB作显存,所以384MB很正常

网友:
如果是上网本我建议你加焊或者重做北桥。因为这本时间都很短,内存坏的可能很小。北桥是主板上的最大发热户,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