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look express自动打开的问题

楼主(2010-12-15):
一个联想昭阳E390的电脑,outlook express自动弹出来,又没有其他键粘连,这是怎么会事,重新安装了系统也是一样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不自动弹出来。

网友:
键盘是不是好的!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呵呵,这个我以前碰到过,不是键盘的问题,我在控制面板里的WIN组件里把“钩”取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点!我怎么找不到WIN组件,,,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旁边有一个“添加或删除WINDOWS组件/把OUTLOOK前面的钩去掉就好了

网友(2011-01-14):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找到啦!不过目前还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