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不认硬盘求救

楼主(2010-12-15):
一台hpV3000的机器,AMD 的CPU,6150北桥,客户说是停在开机画面进不去。接机,发现是不认硬盘,刚好手头有一个一样的机器,把硬盘放到那机器上,硬盘是好的,那肯定是主板问题,拆开机器,发现它北桥也是升级版本的,两组供电都有,量到南桥数据线的对地阻抗,很大,感觉有点不正常,先加焊下南桥吧,加焊后故障依旧啊,随后就换了一个南桥,结果还是一样啊,量接口到南桥的线路也都是通的,现在无从下手啊,希望老师们指导下

网友:
遇上的都是 加焊南桥就okl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个全新的都没有用啊,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加焊南桥就好了!可是你的不行!那有可能是南桥旁边的电容或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SATA数据线还有4个电容你要换一下试试

网友:
焊好了吗   在加焊一看看

网友:
好像是硬盘接口有问题了  ,这种问题很多的。

网友:
看供电电路有没有正常啊

网友:
看一看南桥的sata控制器

网友:
用测的话,测复位与地址线吧,
不会的话,直接加焊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4个电容换过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盘接口也加焊过的

网友:
要不重新刷BIOS吧,该努力的地方都已经努力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深圳同创电脑 -2 学习下版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说的硬盘上的接口啊   每个你那中继器都有的

网友:
LZ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看图纸检查下sata到南桥中的元件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hpV3000那个硬盘的接口容易松动.你必须用力往下安

网友:
HP 机器 BIOS里面有个检测硬盘的选项 跑完了 就好了 我碰跑过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它是直接通往南桥的,有两个是通过PC卡下面两个小点到往的,而且是到南桥的第2排,量不到的,另外两个是直接通往南桥的,而且是第一排的,用一根小针插进去,可以量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南桥换过全新的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也试过的,那里面显示是 NO IDE DELICE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试过的,一样的

网友:
硬盘的供电查过吗?SATA数据线的电容查了吗?

网友:
有 看下 硬盘结头吗  我上次遇到一好就是头子坏了 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南桥多换一个,新的也可能没做好啊!

网友:
楼主现在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直接换板子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