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升压原理

楼主(2010-12-15):
让我来告诉你们高压板电路原理吧:一台完整的液晶一般由液晶屏、主板、按键板以及高压板组成(又称升压板),另外,在一些特殊的液晶彩显中还带有音频板以及USB插口板等。而楼上的各位图片提供的高压板均为独立型的高压板,即:需要由一个12V电源的电源盒来提供,另有部份机子主电源与升压板是连在一起的。
     先来讲讲液晶屏的构造再讲升压板原理或许各位会听得更明白些。目前,市场上液晶屏主要有三星、中华、奇美等等,而追其构造,均由液晶粒子屏、玻璃、信号处理板及灯管等组成!一方面,主板上提供的信号经信号处理板解码后送到液晶粒子屏,推动液晶粒子翻转,这时是看不到亮画面的,因方没有背灯管(即贴在液晶左右背处,即上面说的灯管)的照射光,只有背景一点黑暗的图象。
     另一方面,主板产生信号后,紧接着升压板也开始工作,推动灯管发光,并在背灯管的照射下,液晶显示器才能显示完整的图象。
     在了解以上的大概状况后,我们不难理解:升压板的作用就是点亮灯管!!!的确是这样,升压板的作用就是推动灯管发光,以产生背景照亮灯。但是,话又说回来,灯管如同日光管一样,其内部充满了氖气,要想让它发光,必须在其未点亮前产生1500V的高压来击发内部的气体,一旦气体导通后,则必须要有600~800V电压、9MA左右的电流供其发光,这就使得普通的12V或者市电的220V电压跟本达不到其要求,因此必须升压。而此时,所有发光的条件都满足了,背灯管当然就发光了。是这样的,这时背灯管是发光了,而且如果给主板加信号的话,画面就出来了,没错一切似乎都正常。但是,大家要明白,多数的液晶显示器是由直流电压控制开关的(即开关只控制主板信号,不能关掉12V),这时,如果关机会出现什么现象????大家想想,主板至液晶屏控制信号是切断了,但升压板呢,背灯管没关掉呀,没关掉当然就一直亮着,亮着当然在关机时就出现全白的显示(呵呵,这样不仅浪费电,而且很难看呀),为此必须从主板中引出一路控制升压板上脉宽IC供电电压,即控制电压(根据机型及厂家设计状况,由高低两种电压控制,一般均为3.3或5V控制),只有有了控制电压,才能保证升压板上的供电随着开关机器而通断(另有一部份机子是控制IC振荡等)。这样了以后,基本保证了升压板的正常工作及画面的正常显示,即萧洒哥说的三个条件:1、12V供电线     2、接地线      3、控制信号线       各位记住,这三根线的任何一根没接入必导致灯管不亮,即没显示。
而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一台的液晶显示器是都带亮度控制的,要想使得背灯管能够随着亮度的控制而变,必须引入亮度制线,其由主板的CPU或苡片(主IC,脚最多的那个)输出,一般由0~5V或5~0V间变化。
     故此,要使一台液晶的完全能正常控制显示,除主板要正常外,升压板要具备以上4个条件。
     当然,这只是输入的条件,给合背灯管的要求,我们不然理解升压板的组成电路:一个脉宽产生IC(包含振荡/控制/反馈等外围电路)、供电控制电路、自激振荡产生器、反馈取样电路等组成。
     脉宽产生IC主要是负责产生矩形脉冲信号,并随着的亮度的调制而改变,用以调节12V至自激振荡器的供电大小,以产生随供电不同而不同的高压,供灯管发光。其外围由振荡电路等。
     供电控制电路,一般机子均由几个三极管组成,随着主板的控制电压的有无,而开通或切断脉宽IC的供电存在与否,达到控制整块升压板的目的。
     自激振荡产生器主要产生灯管所需要的高压,当给其加入电压后,即可自激振荡,并产生逆变高压(即逆变器),其加入的电压是12V经脉宽IC调制的(一般调制后输入在9~12V间)
     反馈取样电路主要是收集自激输出及灯管次级(低压线)的电压与电流的大小,并反馈至脉宽IC,用以稳定或切断其脉宽输出(我们日常见到的亮一下灭掉,即反馈电路起作用导致脉宽无输出,如:反馈偏高,IC输出偏高,灯管线脱等均会导致该问题)
     综上所述,简略的说,升压板就是一块可控制的逆变电路!!!
     另外:说明一点,目前,液晶屏一般由2灯管、4灯管的组成,部份大屏幕(如20寸)液晶为了提升亮度,用6灯管甚至8灯管的都有,每灯管两根线,一根高压(粗的)线,一根低压(细的)线。

     以上,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丁点用处!!!

网友:
很详细 感谢链淞分享

网友:
很详细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谢谢了,辛苦了LZ这东西对维修液晶的来说是件好事,最起码是不乱整了,有原理才有思路,我一直是这样认为

网友:
谢谢分享,积累了一点经验

网友:
学习了一些显示器的大概。

网友:
东西不错,讲解比较通俗,液晶其实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