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PL Neo 内存槽用不了

楼主(2010-12-15):
今天碰到一块V星945PL Neo 的主板内存不过
一切供电正常 时钟 复位 也一样正常 总线对地也正常
就是不跑内存
于是决定 加焊北桥
加焊北桥后DIMM1 DIMM3  可以使用 2-4却不可以使用
于是乎本人无聊的又加焊一次北桥
还是没好
请问呢   是换桥  还是取下来重植呢

网友(点评):
看看是不是有跳线或者BIOS设置

网友:
没人回啊    自己回一下  我把桥重植  好了

网友:
你不会用内存假负载测下数据线看看阻值啊

网友:
貌似加焊不行啊。还要重植才行的。我有一块联想板子。集显,开机集显不显示。压桥就显示了。加焊后跑FF。傻眼了。明天也重植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