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 usb 网卡 都不行

楼主(2010-12-15):
技嘉K8N51GMF主板 能正常开机 网卡 usb ps鼠标 键盘 不行 键盘进coms 键盘按7 8次 才能动一下,USB 鼠标 键盘 5V电压 都有 是不是南桥挂了 大侠们 给点建议
主板
技嘉

网友:
先量一下各个器件的对地阻值吧 不过估计桥是挂了

网友:
niko
的帖子
都量了啊 阻值是正常的 郁闷

网友:
那样的话估计要么空焊 要么桥自身的问题 如果BGA加焊没好的话取桥重植 不过K8的主板没多大意义

网友:
这些设备都归南桥管理的,如果这些设备都不能正常工作的话,南桥损坏的几率是非常高了
应该打下南桥的阻值看看

网友:
先换个io芯片试一下,不行再做桥

网友:
检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换南桥。。。

网友:
压南桥试试。不行就换IO。换了IO再不行就南桥OVER了

网友:
桥不坏的话也是和它有联系
按7 8次 才动
不知道会不会和时钟有点关系 纯属瞎蒙!
如楼上各位所说 一步一步 先简单的 后难的 慢慢修吧!
修好一定要分享啊

网友:
先从容易一点的开始换嘛,先干IO再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