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10B 待机000

楼主(2010-12-15):
型号:HP2210B
版号:hstnn-137c 6050a2136401-mb-a03
客户送来时说不通电 插可调电源待机0.00 拆机后目测主板 发现U1 LM393烧出了一个小洞 更换后 待机电流0.09  但这回主供电+VBATP已经到TPS51120 22PIN  换上去的LM393已经工作 按开关还不触发 测量+V3A +V5A  没有电压 当时图省事 直接把TPS51120给换了 换完后插电 大短 真晕 测量+V3A +V5A 都短路了(换上去的IC有问题) 烧机测试分别是EC KBC1070NU 跟南桥发热 拆除后 短路消失 直接插电 待机电流0.20 测试主板上所有电压已经出来 包括CPU供电 心想可能是EC南桥没有装而导制的电压都出来了 换上EC 跟南桥后 插电自动触发 电流到0.70  测BIOS上无波形  怀疑此机EC有程序多处打听后确认此机EC不带程序  继续测量待机BIOS上有3.3V的供电 但无波形 因为此机BIOS挂在南桥上面 怀疑自己换的南桥有问题 重新换片 现象还是一样 找此机BIOS资料 重刷BIOS后 BIOS上还是无波形
触发后 机器跑码! 此机待机BIOS只有供电 无波形 EC无程序

码跑后波形

网友:
还真搞不懂就修好了?

网友:
待机时此机的7PIN 8PIN 3PIN 有3V电压 其它脚位都无电压 更别说波形了 我也不知道此机待机为什么BIOS有供电无波形 这机器BIOS挂在南桥上面 并不参与触发 是不是有的板设计就是开机以后才会有波形呀?还请高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