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能访问B,B不能访问A,但其他机子能访问A,B也能访问其他机子??

楼主(2010-12-15):
A能访问B,B不能访问A,但其他机子能访问A,B也能访问其他机子??望高手指点一二!!!多谢多谢!!!!

网友:
不明白你要表达个什么意思//

网友:
文件共享、web、ftp.......?谁知道呢,等高手。

网友:
必须保证每个电脑都有共享文件

网友:
网络在下是小白,望高手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看一下A的家庭组网络里是否有B的记算机用户名。

网友:
A共享设置 不允许B访问,其他全部共享
B 完全共享
其他 完全共享

网友:
问题好像出在A的设置上。

网友:
赞同8楼的观点。。。B能访问其他机子,说明B在访问时没问题,同时A也能被其他机子访问,说明A在访问权限把B给设置了~~~或者AB间的网络有问题。。。

网友:
装有杀毒的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问题,我就见过一个,就是那个杀毒,我什么搞都搞不定,重做系统不用那个杀毒就OK,非常无语,现在好多杀毒都是关得太狠了,不好用。

网友:
当共享和访问出现问题时请考虑以下的步骤:
  1.检查guest账户是否开启
  XP默认情况下不开启guest账户,因此些为了其他人能浏览你的计算机,请启用guest账户。同时,为了安全请为guest设置密码或相应的权限。当然,也可以为每一台机器设置一个用户名和密码以便计算机之间的互相访问。
  2.检查是否拒绝Guest用户从网络访问本机
  当你开启了guest账户却还是根本不能访问时,请检查设置是否为拒绝guest从网络访问计算机,因为XP默认是不允许guest从网络登录的,所以即使开了guest也一样不能访问。在开启了系统Guest用户的情况下解除对Guest账号的限制,点击“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GPEDIT.MSC”,打开组策略编辑器,依次选择“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利指派”,双击“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策略,删除里面的“GUEST”账号。这样其他用户就能够用Guest账号通过网络访问使用Windows XP系统的计算机了。
  3.改网络访问模式
  XP默认是把从网络登录的所有用户都按来宾账户处理的,因此即使管理员从网络登录也只具有来宾的权限,若遇到不能访问的情况,请尝试更改网络的访问模式。打开组策略编辑器,依次选择“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选项”,双击“网络访问:本地账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策略,将默认设置“仅来宾—本地用户以来宾身份验证”,更改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这样即使不开启guest,你也可以通过输入本地的账户和密码来登录你要访问的计算机,本地的账户和密码为你要访问的计算机内已经的账户和密码。若访问网络时需要账户和密码,可以通过输入你要访问的计算机内已经的账户和密码来登录。

网友:
  若不对访问模式进行更改,也许你连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都办不到,//computername/guest为灰色不可用。即使密码为空,在不开启guest的情况下,你也不可能点确定登录。改成经典模式,最低限度可以达到像2000里没有开启guest账户情况时一样,可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来登录你要进入的计算机。也许你还会遇到一种特殊的情况,请看接下来的。
  4.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当用户的口令为空时,即使你做了上述的所有的更改还是不能进行登录,访问还是会被拒绝。这是因为,在系统“安全选项”中有“账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账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策略默认是启用的,根据Windows XP安全策略中拒绝优先的原则,密码为空的用户通过网络访问使用Windows XP的计算机时便会被禁止。我们只要将这个策略停用即可解决问题。在安全选项中,找到“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账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项,停用就可以,否则即使开了guest并改成经典模式还是不能登录。经过以上的更改基本就可以访问了,你可以尝试选择一种适合你的方法。
总结
  不能访问主要是由于XP默认不开启guest,而且即使开了guest,XP默认是不允许guest从网络访问计算机的。还有就是那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相信一些不考虑安全的地方或是电脑公司给人做系统密码都是空的,但这样是不允许登录的。

网友:
  我觉得吧,先换个路由试试,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1-01-23):
好搞笑的现象。。。哈哈。楼上都是高手。

网友:
局域网的访问不接路由都应该可以访问,不能访问无非就是权限有没有,服务有没有开!

网友:
在不同IP段中,但在同一局域网中,如果人为把MAC地址改成一样,也会出现LZ所说的情况的。

网友:
设置问题 不行就做系统吧

网友:
这个不好搞,因为他们不在一个网段,我原来搞都是用的第三方软件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下在B机打开控制面版里的用户帐号,点你用的那个帐户,在弹出的窗口里点管理我的网络密码,看看有没有A机的计算机名在列表里,有的话就删了再添加,没有的话就直接添加,服务器填A机的计算机名,用户名填A机的计算机名\帐号,密码就输入A机的密码,因为有段时间没这样设置了,应该是没有记错,你自己也可以打开其他的计算机对比一下。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因为你描述的不清楚,没有说A机有没有设置密码,其他机子第一次连A机时是直接就连上了,还是要输入用户名跟密码

网友:
用局域网共享批处理文件,一般都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A机器的权限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不明白啥意思呀,是否在一个工作组内?!是否访问权限有限制!?

网友:
期待大虾指点。。。

网友:
1.桌面--我的電腦--電腦名稱--網域名稱--(WORKGROUP)有一致嘛
2.win7連xp可以,xp連win7要(囉離吧縮)的設定,網上趴文可以找到的。

网友:
在所有电脑使用这个东西
图片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