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没PG信号输出不跑马黑屏

楼主(2010-12-15):
今天修太电脑开机正常 显示器没任何显示信息   以为是主板问题  测电源待机5V  3.3V  5V  12V全部正常,就是没PG5V信号输出, 诊断卡不跑马黑屏,   查PG5V信号是339  13脚输出   在废板上坼了个339换上一切OK。

网友:
思路正确,效率很高

网友:
就这么简单啊,应该说说过程?测量过程

网友:
比我修理的那个power good久久不出来的简单多了。

网友:
339竟然坏掉了,去买张彩票

网友:
电源维修你是牛。。。。,好好的思路。。

网友:
我有华硕P4C800一台和楼主一样故障,不过是主板不复位,还没有修好。要向楼主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