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0-12-15):
       一全汉FSP300-60GT电源,故障为接主板不能启动,是任何反应都没有(风扇不转)。
经检测插上主板后指示灯正常亮,5VSB为5.1V,绿线4.8V;按电脑关按钮后5VSB无变化,绿线降为0.2V左右,5V、3.3V、12V均无输出,这时测白线为0V,说明电源无PG信号输出。
    拿下来单测电源表现为:通电5VSB为5.1V,绿线4.76V,其余无输出;短接绿线后,电源风扇转动正常,测各路输出电压正常,白线亦能测出5V左右PG信号。
    比较蹊跷,总结来说,即为空载强制启动时正常,插上主板待机电路也正常,就是不能启动,表现为电源无PG信号输出。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补充说明:电源采用KA3511管理芯片,为典型线路设计(与论坛上的图非常接近)

网友:
那就是主板有问题啦,应该是5V,12V短路了,打了对地阻值没?

网友:
谢谢回复,用别的电源代换已证实主板是好的,确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
明显的带负载性能差,是电源输出二极管或者电容坏,换掉试下。

网友:
谢谢,刚测试发现不插12V给CPU供电的插头,可以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觉得可能是12V输出端故障,先换下电容试试

网友:
换了电容、二极管后,表现保护,即开机瞬间风扇转一下即停,瞬时电压基本正常,还是不能带载的问题

网友:
貌似整流线圈匹间短路了!

网友(2011-01-17):
与变压器初级相串的1u/250V 电容正常吗?

网友:
查下电阻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