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00-55ap 负载后不一会就自动断电,断电后主板也跟着保护

楼主(2010-12-15):
航嘉hk300-55ap 负载后不一会就自动断电,断电后主板也跟着保护,清bios清几遍后才能触发,换个电源一切正常,肯定是电源的问题了 ,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高手指点 谢谢  还有空载一切正常 转上半个小时了都没见断电  什么原因   蒙了

网友:
没高手么  ?

网友:
里面一切都正常  没有电容鼓包的 外观上也看不出来什么地方元件损坏的

网友:
这种简单故障肯定判断是电源故障后,拆电源,量一下那两个大电容的电压,看看电容是不是失容了?我遇到过几个,换了大电容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电源滤波的问题,更换一次,二次滤波电容。

网友:
有点像是电容的问题的

网友:
我虽然没有遇到过 不过我同意是电容的问题 但我的个人意见是看看紫色线的5vSB和灰色线的PG电路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