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一下改高压条,有图片感激不尽

楼主(2010-12-15):
谁能教一下怎么改高压条。谢谢
图片

网友:
供电,接地,亮度调节。

网友:
是的 接3根 OK

网友:
一根接保险 也就是供电 一根接地 一根接控制。亮度可接可不接

网友:
根据上面标的数据接

网友:
VCC ON/OFF ADJ GND

网友:
楼主: 供电,地,开关,亮度控制。

网友:
说图
都不一样的,,关键的是 接口普通原装的高压板基本都是6跟线
6线的线序一般都是 1。2 供电 3控制 4亮度调节 56接地

网友:
很简单,供电,接地,开启,ADJ可以不接。如果实在不会,直接买上原装地,这样也能要多点钱,一样。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是供电,一般都十几伏的,也有5V的。还有一个地线。再就是OFF/ON,一般是3V左右。量下就知道了。(就买那种通用的高压条)

网友:
我刚说的是笔记本的。液晶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QQ刘
的帖子
对,一样,有的上边有标志,ADJ了,VCC什么的,没有的可以自己找,带保险的是供电,接地好找,剩下的不用说了

网友:
主供电 开关 接地就行了

网友:
一根接保险 也就是供电 一根接地 一根接控制

网友:
mabaopingi
的帖子
嘿嘿,谢谢哦

网友:
接供电,控制,地线就行了

网友:
从主板上拉根19V的电压,接地和一根3.3V电压从屏幕上拉下来,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供电 地 控制 亮度调节

网友:
供电 地线 3.3V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