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KM1648复合机奇怪现象

楼主(2010-12-15):
现有一台京瓷KM1648复合机,不管是文档还是测试页,只要点打印,电脑右下角的打印机图标就没有了,在设备管理器中也看不到打印机,重新添加打印机,提示没发现打印机,只有卸载打印机驱动后再重装驱动,才能看到打印机,驱动也更新过了,USB端口也换了,数据线也换了,就是不行,此台式机是财会专用,客户不想重新安装系统,(XP的系统)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了,请教各位大侠能够给予解释,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系统中病毒了,只有重装系统,我以前遇到过:客户买的新机器HP1020,安装好了打印两张联机测式页,然后到财务处收款,客户说再打印一下看一看,就打印一个WORD文档,结果没反映。检查一切都正常,就是发送了打印指令没反映,重启打印服务程序,重装驱动,没反映,扫描硬件照样能能扫描到,没辙了,换了以台电脑安装好了,回过头再来处理,杀毒什么的都做了,还是不行,只有重装系统才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