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

楼主(2010-12-15):
一台杂牌液晶。17正屏,双32软排。不知是什么屏。

网友:
不知道发这帖用意何在

网友:
从没见过这种屏。认识一下。驱动板坏了。看能不能改

网友:
TTL的屏呀,要双32的接口的TTL的驱动板来驱动它才能点亮屏

网友:
这种双32的接口的TTL的驱动板好像没有卖的。淘宝上没有呀。各位大哥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