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12-15):
一台华硕Z99D机器,能点亮,LOGO跳过去后就是一个光标直闪,U盘,光盘,引导都不行,什么问题,一片茫然,请高手指教!!在线等!客户马上就要来了!!!

补充一下,南桥重植过球(南北集成),换过硬盘,系统也GHOST过。是不是要换南桥或刷BIOS?哪个机率较大?

网友:
安全模式可不可以进去

网友:
硬盘接到其它电脑能否启动?检查一下南桥是否坏。

网友:
接上硬盘的时候 提示是什么   进BIOS是否可以发现硬盘    如果可以发现  重新分下区  再装  发现不了  则不是硬盘问题   要测硬盘接口电路

网友:
南桥与硬盘电路看一下硬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如果换过硬盘的话。就换桥把,z99d的桥非常容易坏

网友:
   bios 问题 我碰到的

网友:
直接换新桥

网友:
换桥先。U盘都引导不了了,就不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换桥吧,这个桥很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