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asus a8t 不开机 谈 asus代工开机电路思路

楼主(2010-12-15):
初次发帖,不足之处请多多指出,感激涕零!
今接到a8t 一台,不开机,当我裸板测机的时候居然开机了,后来我发现当不插comos电池的时候第一次都能开机,关机再开没有反应, 初步估计就是i/o ,南桥或是周围电路,首先待机电路和开关键电压,都是正常的,那就是i/o接到信号后没有动作,因为待机电流正常而且不开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变化,首先把i/o加焊一下无果,然后直接换了一个,无果!因为不接comos电池第一次能开机,而comos电路集成在南桥里呢!又加焊了南桥一下!无果!看来这个机子需要“精修”了,现在我们借机看一下asus笔记本开机电路设计:
首先概括:

待机、开机电路概要分析完成,现在修机子,当按下开关键EC会去通知南桥,这路的电压有波形但南桥反馈给EC的两路信号只有一路,当检查中间的两个0欧电阻的时候发现没有反馈的那个电阻一边锡非常少,估计是出厂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经测量没有损坏,于是补焊,试机一切ok,时候才知道客户的机子之前摔过的,又加上出厂的时候缺焊,虚焊了,真是少见的情形!!不过ASUS 的电路设计的模式还是挺通用的,包括给别的品牌代工的机子,重要的是触类旁通!宏观把握!这是我的笔记本维修最大的感悟!→→借助充放电芯片参与保隔场管开启,然后就是通过对系统供电芯片的选用--tps51020 先出来一个5v 来给待机下的控制中心EC提供工作条件,(当然中间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小插曲:就是5V转换成3V的稳压模块)待机正常,最后透过EC,SQ 来实现开机!

网友:
非常细致,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这样,而不是换EC,焊接南桥。

网友:
比较详细的啊

网友:
维修的时候思路不清晰的话 会出现越修离问题点 越远的情况·····

网友:
谢谢  支持!  在这个机子之后,我最大的印象是ASUS   他借助充放电芯片参与保隔场管开启,然后就是通过对系统供电芯片的选用--tps51020 先出来一个5v 来给待机下的控制中心EC提供工作条件,(当然中间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小插曲:就是5V转换成3V的稳压模块)待机正常,最后透过EC,SQ 来实现开机!

网友:
不错讲的比较明白呀

网友:
弱弱的问下SQ是南桥吗?南桥产生的信号是怎么回事?能说明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SQ 指的就是南桥!  在待机和开机电路中 一般是围绕系:统供电芯片,EC,南桥 为思路分析电路!      南桥发出的信号:    是EC接到开机键信号后 通知给 南桥后  南桥发出的“动作”   说的白一点就是  告诉南桥我要开机了要南桥准备好,而这时的南桥发出信号告诉EC 我准备好了!@

网友:
谢谢,说的很细致。南桥处理完的信号是哪几个?

网友:
EN信号的中断,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PM-SUSB  PM-SUSC  这两个信号! 上面我发的图片里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