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不触发维修一例 该死的二修机

楼主(2010-12-15):
不废话直接进入正题。
拿到手是开不了机,拆机裸板一观察是一二修机,有3处被动过的地方,清洗了下那3处地方,发现没什么异常。因为是不触发,所以决定重头查起,查资料得dell这款机子的3,5v是开机后有的,不触发所以我只要检查待机状态下各电压是否正常即可,待机电流为0.008,此机有2个待机管U68,U94,两待机管分别产生3,5v为开机做准备,查U68两个5v信号电压都产生了,U94有一个3v的信号电压没产生,看下图

上图的Q149应该产生一个3VALW信号电压却没有产生,查它前面的电路,看图

前面电路是一连串的逻辑门电路,最终产生这个3VALW的,查前面的3个门电路,

U92简单理解为2个非门合成的一个门电路,当A1 A2输入高电平时对应的Y1 Y2输出低电平,输入低电平输出高电平
U93 U95简单理解为2个或门,看图

由此通过测量3个门电路的引脚电压(测得U92A的1进去高6出来低,U95的4出来的是高,高低一或还是高,从U93的4出来,经过U92B一非变成低电平)得到的是低电平,这是待机状态的。

说明待机状态下R768和肖特基二极管D72的左边为一个低电平,怀疑门电路坏,先换了个U92,症状依旧,因手头正好有块好板,测量了前面讲到的Q149的 3脚处得到的电压好板上为低电平而坏板上有4v左右(Q149先换了个),说明那个产生的低电平没有通过R768和D72到达Q149的3脚,故怀疑D72(R768 100K电阻不易坏),查了下百度说肖特基二极管有小信号检波作用,肖特基(Schottky)二极管的最大特点是正向压降 VF 比较小,正向导通压降仅0.4V左右。
跑线到背面的D72,之前提到这块区域是修过的,又想到前面的D72正向导通压降比较小,故怀疑D72可能反了或坏了,用风枪一吹,将D72调了个头,插电(待机前面是0.008)待机0.014,哈哈,有戏,上屏一测DELL logo出现,附检测区域实物图和D72位置

该死的那客户还跟我说前天晚上还用的好好的,第2天不开机了,我在想D72反了个头居然还能正常用,不知道他前天晚上怎么开机的,根本是在忽悠我,前面修的那位老兄不知道在修什么,万幸修好了(嘿嘿,0成本,收了他180)。
有电路高手的话帮我在分析分析这待机电路,小弟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高手啊!赞一个,不过小弟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图中U92B的第四脚楼主说正常应该是低电平,我不明白的是,第四脚同时接R768和D72,为什么那个低电平不能直接从R768这里过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R768应该是保护作用吧,因为4脚产生的只是一个低电平信号,并没有实际的电流产生,而前面的D72正向导通电压很小,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低电平就过去了,那个100k的R768相当于一个负载,消耗电路中额外产生的电流,保护后面的元件,信号是过不去的,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客户说的话基本不能尽信,不然会掉进深淵,他们的动机多数就是说很小问题收费不能高。
至于D72反了看样子是上家收不了钱故意埋下的,现在同行再差也不至于连D管也分不出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主大人的 解答,如果U92B的第四脚不接D72的话 那低电平是不是就直接从R768过去呢?嘻..小弟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因为您这个帖子里面有我不会的知识。

网友(点评):
不接貌似不行吧,那信号只能走D72那路,具体原理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正解,别人帮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