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奇怪问题

楼主(2010-12-15):
AOCiF23液晶显示器不能接收VGA信号   但能接收DVI信号 不知为何  开关也切换了 还是不显示

网友:
看下vga有没有虚汗,或者查行和场电路,不然就是24集成坏了吧!

网友:
RGB,HV的对地阻值看看
一般不是接口电路问题的话,就是驱动板

网友:
是否换过显卡试过?我碰到过是显卡VGA接口坏的

网友:
R,G。B,打下阻值一般都是80左右,用二极管档。

网友:
最好是换台电脑主机试试看

网友:
那台显示器用别的机器试过吗

网友:
随便哪台都一样

网友(2011-01-16):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查DVI数字信号到VGA模拟信号电路之间的元气件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信号进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