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开机能亮无显·

楼主(2010-12-15):
逸彩9600GT  512M··一开级液晶亮了··可是是黑屏没东西显示出来··这是什么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查一下屏的接口信号是否正常,若正常则多为显卡的问题,BIOS也应考虑下,再看下板上是否有视频解码器,有则也要考虑

网友:
测下rgb信号点对地阻值 换DVI接口试试看 最后考虑做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重做GPU吧

网友:
  我前几天一块蓝宝3850的显卡,也是开机可以看见显示器亮了,旧时无显示,查了很久,最后无意中发现金手指上边几个芝麻电容可能是老化吧,都掉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