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液晶白屏怪问题

楼主(2010-12-15):
一台19的NESO液晶,型号是LD-907WS,开机一段时间后(时间不确定,通常是一分钟左右,有时会很长)就会白屏,它不是一下子就白了,而是慢慢变白。经测量,发现屏供电不太对,标的是5V供电,可是测量时发现在4.6V至4.3V左右时画面是正常的,电压一旦达到4.8V就会白屏。电压正常时一般在4.5V左右,突然变低,然后升高到4.8V,就白屏了。我不插屏线的时候,电压在4.9V,不会变动。在我认为,应该是4.8V左右是正常的,电压低了不行才对。我把控制电压输出的NA8和1AW两个三级管换了也一样,相连的电容也取了,故障依旧。我在网上查了下,很多人都说是驱动板的问题,可是我手上没板换,只能修了,不知道有哪位高手修过类似的问题,能提供一下建议,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测测三极管B极电压是否跳变,驱动板5V供电是否正常,如果B极跳变,就考虑换板子吧

网友:
慢慢的白屏  多是屏坏。但是先换个屏试试。只要不白了  那就是屏坏

网友:
问题遇过
5V的线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从主芯片出来的控制信号电压有跳变的话,那就是主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5V的线换掉,什么意思啊.

网友:
如果找屏困难的话,也可以用万能驱动板点一下可以确定一下是驱动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排除屏本身的问题后,就是屏板供电,信号系统出问题也会造成白屏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有显示的时候电压为4.3V,而4.8V时却是白屏,这个原因可能是DC/DC转换电路后级负载轻微变重,导致电压被拉低保护,而保护后DC/DC转换电路关闭,这时5V供电恢复正常,屏因DC/DC电路关闭而无VGH,VGL电压就白屏。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跟信号无关,注重检查DC/DC转换电路的线圈特别是VGL上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对屏不是很了解,你说的VGH电压是什么意思,电压又是多少呢。现象不是一下全白了,而是在电压升高后,屏像是有一层很厚的白雾,还可以看清桌面,然后越来越白,最后就什么也看不清了。你说的DC/DC是5V转2.5,这个零件型号是9HH01。多谢你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测试到的数据,当白屏后,4.5V转2.5V的电压有,但4.5V通过二级管升到13的电压没有了,仍然只有4.5V。你说的后级有轻微短路,是不是指升压后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VGH和VGL电压是驱动屏工作的两个电压,H是高的意思,VGH这个电压一般有10几到20几V步等,不同的屏有不同的电压,VGL是负电压,一般有-6到-7V,这两个电压都是经过DC/DC转换电路得到的。你看屏电路板上的那些圆点,就是测量点,这些点上一般都有标示的,测量一下就知道了。白屏一般是由于VGL电压升高(向0靠为升高)引起的。

网友:
VGL电压由负7V——0走,会引起屏显示正常——有层雾——白屏的现象,VGH电压由正常到变低,会引起屏显示负像。这是这两个电压不正常屏所显示出来的信息。

网友:
当然了,楼主的这个屏不排除屏上芯片损坏使VGL电压无法控制液晶屏的问题,但是首先还是看故障是否在屏背板的电路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次测试到的数据。开机正常时间为1~3分钟,(在前两天测试时,一天就白屏一两次,今天一开就白了)。当一白屏,VGH电压由24直接到0,VGL由-6.9V直接到0,电压并不是慢慢的变化。

网友:
能够正常1~3分钟,说明DC/DC转换芯片是好的,是后级有漏电保护了,你先代换下VGL电路上的贴片电容看看。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正常显示时,用手摸线圈看看是否有发热,如果有代换,最好代换看看。

网友:
楼主你用电脑的电源,接出5V和12V直接点屏看,那样就可能看是电源还在驱动板和屏的问题!如果电源没问题了,那就看驱动板输出到屏的5V是不是正常,白屏的时候,5V不正常,就检查5V开关电路;5V正常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屏不排除屏上芯片损坏使VGL电压无法控制液晶屏的问题,但是首先还是看故障是否在屏背板

网友:
最新的数据,我把VGH,VGL上的电容都换了,还是用几分钟就白屏,但昨天有一次用了一个上午都没事,我以为好了,把显示器装好后来试,一下子就白了。今天我把屏上的S2A三级管换了还是白屏,但是我没测量电压,在我把电感出来有两个电容是并连的,我去了一个后,VGH电压降低了一半只有12V了,我补上一个电容后电压升到24V。白屏后测量电压,VGH电压仍为0,而VGL电压没有变化还有6.8V。前面是两个电压都为0,现在只有VGH电压为0了。

网友:
上面的情况只出现了一次,应该是偶然的吧。白屏的故障仍然在奋斗中。

网友:
你有没有确定是屏的问题,有没有用通用板点过啊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屏信号通道时是正常的,屏供电是正常的,还有必要换驱动板吗?换驱动板的目的只不过是给屏的供电正常。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管子可能漏电哦,见过这种问题哦

网友:
屏上的升压芯片性能不良了

网友:
有没有用通用板点过是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有用通用屏试过,因为给屏的5V供电一直有。当白屏后只是屏电路后面的两组电压没有了。

网友(2011-01-23):
我几乎把屏板电路上的电容都换了,我开始只注意到体积的大小,忽略了耐压,我电容大部分都是从主板上拆的,我估计耐压可能都不够,会不会是白屏问题无法解决的问题所在。

网友(点评):
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屏背板电路的问题,主要是贴在玻璃体上的那些电路的问题,如果这些电路有问题,VGH,VGL电压根本就到不了屏上,是无法控制液晶翻转的。

网友:
刷一下程序吧,把块也一同换了。

网友:
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屏背板电路的问题,主要是贴在玻璃体上的那些电路的问题,如果这些电路有问题,VGH,VGL电压根本就到不了屏上,是无法控制液晶翻转的。  这意思我没看懂。

网友:
用萬能驅動板點一下可以確定一下是驅動的問題還是屏的問題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和我联想那个显示器一样,换驱动板和搞压无效,加焊屏主芯片稳定用一天,一天后出问题,换主芯片用半个月,然后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修了3次了,都是换主芯片用半个月左右又出这样的问题,驱动板换了N次了,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起初怀疑针口问题,换了屏接口无效~~ 有高手看到指导下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块屏和LZ一样的问题,每次开几分钟就白屏了,白屏的时候VGH和VGL都为O,把电容和芯片换了还是一样,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替换法也是一种很好的维修方法,只要手边的备件足够多。原来修CRT时,我这边的学员在学修CRT时,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一台显示器的七八个IC还有场管,高压板都换了,可最后还是没有解决 问题。

网友:
那显示器放店里过年了,都不想搞,现在感觉电容换的不对,可原来的电容也掉了,真不知道怎么搞下去,屏板上的芯片我根本就没有。

网友:
先用(通用板試看是AD或是T-COM問題)比較好修
電壓不穩是(電容)的問題或是117穩壓三極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