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pp07s进水后屏暗

楼主(2010-12-15):
DELLpp07s进水后屏暗,一般是哪的事。各位高人。说说

网友:
暗屏你就查高压板啊,看高压板的几个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是啊你先查一下高压条供电,和开启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外接灯管看是否点亮。

网友:
看看高压条的工作条件。如果有,就换个试试。再不行那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进水板一般都说不定,你先用烘烤箱烘一下,然后再做判断!!

网友:
进水的机子都要先烘干后才修    烘干后在看电压

网友:
看一看高压板和背光开启的工作电压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3.3V没有发出    改个3.3V应该就好啦

网友:
先烘干在量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各位。高人。找到原因了。。是高压条的事,换好OK了    祝大家恭喜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