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加电无显,主板号C261

楼主(2010-12-15):
一上网本,主板号C261,VIA的U,单桥也是VIA的。开机后各电压正常,内存时钟正常,内存数据地址线对地阻抗也是正常的。因CPU是BGA在板子上的,无法获知CPU工作条件的情况。
在不做BGA加焊桥和U的情况下还能怎么查?
一点思路都没有~~~
主板图纸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092

网友:
VIA的U 很容易坏掉的。上网本HP的一款经常修到。

网友:
图纸上的时序图没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U坏了话怎么确定?摘下来换个成本太大,估计要换U的话顾客也不修了,山寨的本来就不值钱,还是不知道干嘛送的礼品,更不愿意花成本了

网友:
电路是不是跑0.4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偶这边没可调电源。老板没买~~~~不知道电流~~~

网友:
那你直接一点。做CPU。不行那就是坏了。

网友(点评):
j纠结的,明天用风枪做下U试试,桥那么大个,风枪是没辙了~~

网友:
桥上面量到有2个保险电阻接地了。还有3对焊点空着,不知道是原本就是这样的还是坏了~~这板子有人动过,但是没有看到桥BGA的痕迹

网友:
动过那就是别人修好了的  我想信也是做BGA做好了的  看好上面的名字确定是不是保险  有时候是别人把电容换成了保险什么的      以前我有把保险换成电容过

网友(点评):
你很强悍,桥上看不到上满痕迹,看不出动没动过。别的地方有焊膏痕迹,还飞了根线,飞的线给我下掉了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修别人的二手机是有点难修上网本大多数都是加汗CPU好的  自己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