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L400怪问题

楼主(2010-12-15):
电池电用光后,再开机,就要从新改硬盘模式和时间。不能保存BIOS,COMS电池换了,有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硬盘

网友:
查下是不是板板上的CMOS供电或跳线出了问题

网友:
查CMOS电路。 电容漏电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cmos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慢慢的 修COMS 电路吧

网友:
既然都换了 CMOS电池 那应该是 CMOS 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查下cmos电路,有必要是加悍南桥,可以把晶振换掉试下

网友:
COMS电路问题了,看那个二极管有没有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