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420A开机不显示做显卡后不上内存白屏

楼主(2010-12-15):
  今天接咯台联想420A机器开机不显示所以电压都有经测试判断显卡重做以后试机白屏后把内存拿掉开机还是白屏原来内存都没过手摸显卡温度过高怀疑可能挂了量显卡的组织都正常现在没有思路咯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两台这样的机器 定了显卡 明天才知道情况

网友:
费了很大力 。看了个大概。LZ语言表达需要加强。。你这个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换个显卡做上去。

网友:
最主要的是一路没看到标点符号,找不到停顿的地方。

网友:
高压开启信号不同步,就是说你一开机就是亮屏.显卡应该没做好

网友:
显卡没有搞好

网友:
白屏、屏没供电,回查电路如果没问题的话肯定还是显卡的问题。显卡是在内存前检验的白屏好像跟内存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