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8500GT 上电容就爆,啥回事呀

楼主(2010-12-15):
拿来的时候就很乐意的接受了  ,有8块。因为基本都是 有电容爆的 ,于是就想都不用想就把电容给换了  ,在试 ,, 但始料未及,有两块还是花屏的,而其 每当我上电容上去的话就在3秒钟的左右就开始爆了 咋回事啊  ,我把线圈电感 都换了还是一样  ,  是在GPU的旁边的  固态电容

网友:
希望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换大点的上去试下,量下那电压是不是偏高了。

网友:
很怀疑你有没有装反向?一般情况下电容是没有那么容易爆的 而且还是固态的

网友:
电压高了会这样

网友:
其他零件坏了

网友:
应该是装反了或有电源问题造成电压过高的后果。

网友:
1电容耐压值不够2正负极接反。

网友:
爆的效果怎么样啊?哈哈。像放炮。过压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了  ,是这样的 ,绝对没有了 ,  我有想过是电压过高,但还是一样,我试过了 ,我试的时候基本 都是戴着眼镜的

网友(点评):
换电容 的时候带眼镜比较保险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有可能啊  , 但我不 知道怎么理线路了 ,, 怎么弄的 还是没有看出来的,组织都是对的,无奈啊,,

网友:
坏的电容的参数 你换的电容的参数 正负极有没有装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了 我换好了  , 我换了大功率就okay;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了 都正常                 ,

网友:
应该是装反了..不然不会爆的.

网友:
显卡电解电容分2种,1耐压6V和6.3V的都有极性,不能装反,也不能把耐压低的换到高的上

网友:
固态的电容爆的话很恐怖的。比电解的威力要大的多。